机加工用的手电钻是恒功率还是恒转矩

楼主(2014-03-22):
求真知 不要误导 求大神

网友:
额定输入功率        350 W   GBM 6 Professional
空载转速        4000 rpm
功率输出        136 W
重量 (不带电缆)        1.1 kg
额定转速        0 - 3116 rpm
额定扭矩        123,0 Nm
钻轴连接螺纹        3/8" – 24 UNF
夹头直径        0,5 - 6,5 mm
钻孔范围
在铝材中的钻孔直径        6 mm
在木材中的钻孔直径        15 mm
在钢材中的钻孔直径        6,5 mm
博世电钻的参数
两极交流电机的最快只有3000转(50HZ),由于滑差  一般不到3000转
上面电机有4000转的转速    所以一般他是直流串励电机  软的特性    低速或者近堵转的时候扭矩很大   高速的时候转矩下降很快的   可以说近似恒功率   一般有调速功能应该是可控硅调速的   是调功率的
当然一些低速的也可能是交流串励电机  好像叫做通用电机吧   有点忘了……
就知道这些了   欢迎高手补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