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通信产品,如何降低成本呢?

楼主(2014-03-22):
请问,我有这么一个设计,是底板(散热用途,2毫米)+电路板1毫米+上盖3.5毫米, 这么一个组合,尺寸大约是30毫米*50毫米, 这是个通信产品,求教大哥们:

因为本来是用m2的螺丝把这几个产品锁到一起的,但是螺丝和电路板的孔,有很少的间隙,所以地板和上盖放上去后,会有一点的便宜,导致接触到电路的器件短路。

现在,我把电路板做上长圆洞,底板和上盖做长圆柱,这样的话匹配起来是完美,但是加工成本就高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让电路板和底板上盖匹配的吗?

电路板设计,地板上盖设计都可以改。

我后来想,市场上有没有这样的东西,让我可以装到底板和上盖上,然后插到电路板里。

请问大哥们,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我是做电子的,半路出家,做一点机械加工

网友A:
看不懂为什么做成长圆的孔就不会短路,能不能让电路板圆孔更精确一点呢?或者螺栓加个高度厚度合适的套管隔离填补

噢,你是想加定位销啊,那其实圆柱就可以,不用螺纹的。或者既然能用定位解决,做个夹具定位装配可以不?

网友B:
在上盖或底板成型时就做出螺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为什么做成长圆的孔就不会短路,能不能让电路板圆孔更精确一点呢?或者螺栓加个高度厚度合适的套管隔 ...

做成圆的也可以。但并不能解决问题。
我想怎么才能不做这个东西来定位。因为一旦有柱子,铣的时间就要增加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上盖或底板成型时就做出螺柱。

请问,怎么才能做这个螺柱?

网友:
我是做消费类电子产品结构设计的,
你可以把图和要求发给我,我先看一下。
“我的用户名”@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