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两种电机的区别

楼主(2014-03-22):
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法兰有的是完整的,有的是铣了一个扁,这在外购件采购的时候需要说明吗?型号中有反应出来吗?每种电机都有这两种不同的法兰吗?我以前没注意这个问题,现在在一个实例中还必须要用到右上角这种带扁的法兰

网友:
铣了一个扁,应该是为了不超出机身的外径吧。

网友(点评):
处士,我发现苦菩提的帖子,你必回。

网友(点评):
楼上观察真仔细

网友:
我觉得铣扁应该是为了安装时便于调整电机方向。和电脑CPU少一个角是同一个道理

网友:
好像完整法兰是B5;残缺法兰是B35! 附件是一个找到的ABB电机样本,防爆的,但是安装方式应该和普通的一样的,图在18页,今天讨论电机的人好多啊~

怎么上传RAR?

直接搜索   M2JA系列 危险环境用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我电脑里的样本就是那个标题

网友(点评):
对的,B3是卧式,B5是立式,B35是两用

网友:
这是卧式和立式安装的区别吧,也有立卧两用的

网友:
简单的想一下,如果不铣个扁,你将电机接线盒放在下面好接线吗,你见过一般的场合,接线盒放在下面方便吗?

网友(2015-11-21):
就是告诉你,铣扁的那一侧应该在冲下。怕你把电机接线盒弄到下边了,电工接线的时候该骂人了。

网友:
求楼主头像高清大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