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研二学生,研究方向为风电偏航轴承动力学性能,请教

楼主(2014-03-22):
998老师您好:
           之前一直看您的文章和回复,从中学到不少东西,也感觉您特别热心,对我们这些后辈一直是无私地鞭策鼓励和帮助,很是感动和崇拜!最近有问题困扰,特别希望能得到您的指教。

           我是一名研二学生,研究方向为风电偏航轴承动力学性能,目前这块国内研究很少,导师(刚开始研究动力学,只是在大方向上指导)要求必须有理论或方法的创新,也就是总结一种分析偏航轴承动力学性能的一般方法,以一个具体偏航轴承验证方法的正确性,从而可以用此方法分析各种型号的偏航轴承。

         我目前只是采用弹性力学、hertz接触理论做了偏航轴承滚动体、滚道的接触应力分析,当然这只是静态的,距离目标还差很远。我的想法是先把轴承看做多刚体系统,不考虑变形,建立动力学模型,进而求解得到单刚体(钢球)的质心速度、加速度;再把轴承看做多柔体系统,去求钢球和滚道的接触应力,假如以上方法可行,能否得到每个钢球的运动学、动力学的结果?还有希望您能对我的方向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
也希望各位研究轴承的前辈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感觉,貌似论坛,能解答你这个问题的,还真不多。。。。。

网友:
harris的滚动轴承分析有一些这方面的东西,那家伙可是SKF的

NASA 据说轴承都做完了,干嘛只盯着国内看。

还是坐等大侠指导

网友A:
首先说,我佩服你巨大的勇气,说句实话,你导师肯定对这个题目也没有深刻的理解,否则,他不敢给你这个题目,因为他不了解这个行业,才给了你这个研究题目,你按现在玩下去,要玩15年,才能到一个‘基础水平’,就是基本可以参加国际会议,那之后,才能算你开始研究,不废话了,谈正题,

1,我5年前参加过一个会议,说句心里话,国内对这些没有一个懂实质问题的,一个都没有,这就是我看到的现实,

2,玩这个,要涉及到最底层的材料理论,假如你不是自己学习材料的,没有很深的材料理解,玩到15%,就得被迫放弃了,

3,高风险行业,风电,要求20-25年的寿命,就这一个寿命问题,就将多数人排斥在外了,完全没有资格,

4,国内至今对国产材料没有定论,就是完全没有合格的国内材料,于是,就说不上从哪里开始下手分析风电轴承,分析了没有依据,

谈你的问题吧:

1,材料的定性问题,首先你必须选定你分析的材料,这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即方向性问题,材料不定,一切白扯,

高碳材料耐磨,但不耐冲击,中等疲劳寿命都不够,短期就可能产生‘振纹’,振纹扩展成裂纹,也许2年,3年就破坏了,

中碳材料,耐磨性不够,表面处理技术被米国与德国把持,基本不会扩散,国内技术,过渡层无法处理,

低碳轴承材料,国内刚起步,也是那个‘硬度梯度’无法处理,

2,你找到你研究的材料以后 ,要针对这个分析,建立你的数学模型,设计实验机,分析实验数据,数据的统计与变换,这都需要数学知识,很强的数学基础,不知道你数学理论基础如何,要非常强大,否则,玩不下去,

3,要了解世界,知道人家以前都作过什么?我见过一些研究这个的教授,现在研究的对象是人家30年前就有的数据,但其不知道,依然还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你想,他就是有成果了,那东西也没有任何价值,因为30年前的公开文件就有结论的,

4,你懂我上面说的东西了,就知道初步用什么进行研究,

  举例说,对滚动体的分析,如何考虑‘压扁’,不是随意你可以设定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有‘定式’,你不能随意,因为对不同材料,你压扁到一个数值以后,那个模型就‘提前崩溃’了,你后续的计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必须弄懂我说的这些东西,才算有个‘计算入门’,

5,你理解了我说的这些‘冶金冶炼过程,轧制理论,冷却,晶粒状态,晶间组织,再加热过程,表面脱碳及其过渡层,再硬化过程,硬化层的应力崩溃,等等,等等’,那时,才能有你的模型,你分析的结果才有35%的正确性,

崩管你用10年,或者15年,走到今天我说的这个地步,才会有下一步,

我玩过材料,计算,试验机,有针对性问题,我教给你,所有问题都可以的,

网友(点评):
我想说,你真是太恐怖了,好像啥都懂,啥都精...

网友(点评):
当今世界的三大支柱是什么?材料、信息、能源。这三个其中一个能玩到NO.1,你就是全世界的爷了,但是想达到这个地步,呵呵

网友(点评):
现在的科研要求速成 ,求新,求怪,和别人不一样,大侠说的在国内科研界是走不通了

网友(点评):
其实没什么走不通的,只是大家都不走,有时人家请我去讨论这些,都先说明白了,你看看资料就得,别提问题,银子该多少是多少,就是别提问题,别让人家研究这个的下不来台,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研究生搞这个课题可能只能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面,很难有实际意义

网友(点评):
8爷是哪个大学的客座教授吧

网友(点评):
俺觉得8爷比一般的德国教授都要牛出2 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我佩服你巨大的勇气,说句实话,你导师肯定对这个题目也没有深刻的理解,否则,他不敢给你这个题 ...

非常感谢您的指教!

网友B:
有理论或方法的创新真的很难,楼主加油!

网友(点评):
机械行业的创新,是在对现有东西非常熟悉的基础上完成的,轴承滚道,熟悉其怎么损坏的?分多少类,有统计数据,每种损毁相应于材料,热处理,外在动力加载,润滑失效的条件,只有动这些一一对应关系,再才能创新

网友C:
轴承这个东西确实是一种积累,不知道多少实验数据总结而来的,理论分析固然不错,但是进行大量试验也是必须的

网友:
相当有挑战的课题啊
以前实验室做非晶材料的成形性能研究,光由材料的试验数据总结材料的本构方程 做了两届研究生 结果还不是很理想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换换研究方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理论或方法的创新真的很难,楼主加油!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这个东西确实是一种积累,不知道多少实验数据总结而来的,理论分析固然不错,但是进行大量试验也是必须 ...

无奈条件不允许啊

网友D:
这个课题做到最后,情况非常不乐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课题做到最后,情况非常不乐观。

为啥啊,请大侠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啊,请大侠指教

到最后肯定是题目化小,集中到某一个问题来做,而且大部分只是软件上的理论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我佩服你巨大的勇气,说句实话,你导师肯定对这个题目也没有深刻的理解,否则,他不敢给你这个题 ...

老师您好,按照您的建议,我把研究对象的材料确定了,如下:偏航轴承内外圈采用42CrMo,滚动体为GCr15,材料的成分、力学

性能也都熟悉了;现在也有某型号偏航轴承的尺寸,对其进行静力学分析也没问题(包括滚动体)。现在对偏航轴承静态分析

比较多,动态分析几乎为空白,可能是这类轴承运转过程很缓慢的原因吧,没有人涉足这方面。下面不知道该如何做了,我想

借鉴滚动轴承的分析方法;另外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把材料的冶炼过程,轧制,晶粒状态,晶间组织搞明白才能建立数学模

型,我看的文献里都没有涉及到具体材料,还请前辈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