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驱动大齿轮转动时会不会出现强烈的冲击?

楼主(2014-03-22):
      如图片中所示,两个完全一样的小齿轮和大齿轮啮合传动,开始时,大齿轮为主动,驱动两个小齿轮转动(小齿轮所在的轴上各有转动惯量较大的飞轮),之后,大齿轮不再提供驱动力矩,这时,两个小齿轮所在轴上的飞轮由于惯性将继续转动,两个小齿轮变为主动进而驱动大齿轮转动。

      如果齿轮的加工精度不是很高的话,在两个小齿轮变为主动进而驱动大齿轮转动时会不会出现强烈的冲击?
      补充一下:大齿轮不提供驱动力矩的时候,大齿轮所在轴上加上了制动力矩(有个盘式制动器)。

网友A:
应该不会哦!
印象中飞轮能储存多少能量嘛!不过是一时的。
大齿轮开始主动,后大齿轮断开动力,让小齿轮主动,主动齿轮换了,影响齿轮冲击的多半只有齿轮侧隙了。不过也不会太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哦!
印象中飞轮能储存多少能量嘛!不过是一时的。
大齿轮开始主动,后大齿轮断开动力,让小 ...

如果只有一个小齿轮的话倒是没有多大问题,关键是有两个小齿轮同时作为主动齿轮。另外,惯性飞轮很大,不是一般的大,是通过这些飞轮的转动来代替轿车的行驶惯性的。

网友B:
大齿轮失去动力时自身也存在惯性,如果没有制动是不会有冲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齿轮失去动力时自身也存在惯性,如果没有制动是不会有冲击的

大齿轮所在轴存在制动,有个制动盘。齿轮加工精度高的话冲击是不是可以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齿轮所在轴存在制动,有个制动盘。齿轮加工精度高的话冲击是不是可以很小?

有制动就肯定有冲击,冲击的大小取决于齿轮的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有一个小齿轮的话倒是没有多大问题,关键是有两个小齿轮同时作为主动齿轮。另外,惯性飞轮很大,不 ...

这个嘛!就要等大神了!

网友:
等998大侠出现

网友:
就和普通两个齿轮啮合一样。虽为3个齿轮,但主被动换向时,由于各种原因,两个小齿轮不会同时换向,而且侧隙不过几十丝,所以不会不会有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