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轴封总坏!这又是为什么 ?

楼主(2014-03-22):
上海飞机制造厂的型号为bmf1250 jk的液压马达,轴封用的骨架油封,坏了换,换了坏,为什么 ?高手给个意见~!

网友A:
内泄回油不畅背压太高,骨架油封一般也就0.5MPa,检查一些管路或换粗一点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泄回油不畅背压太高,骨架油封一般也就0.5MPa,检查一些管路或换粗一点的管子。

您是说回油管有点堵?跟回油的那个滤油器有关?如果滤芯脏了是否也出这问题?另外液压马达三个口分进油,回油,和泄油口,泄油口也有关系吗?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你的骨架油封的问题,最好换一种merkel的旋转密封。

网友:
骨架密封圈的工作压力一般不超过1bar,最大允许线速为4~8m/s,看看你选择的骨架密封圈能满足该条件吗

网友:
轴不同心?打表校正

网友:
同轴度不对,可能性不小的,

网友:
工作环境说下  马达和 轴不同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你的骨架油封的问题,最好换一种merkel的旋转密封。

有些厂家的骨架油封线速度能达到25m/s(真假不知),感觉应该是内压过高吧

网友:
骨架不够承受高压吧!

网友:
可以在马达的泄油口处增加一个软管直接通油箱,卸掉马达内部残余的高压油,不防试一试。

网友:
我查了一下资料,马达使用油封应该为骨架皮碗式油封,马达回油管最好单独直接回油箱,如果回油处背压高,会使油封处压力油不平衡,压力作用下油封有抱紧轴的倾向,另外主回油背压造成马达壳体压力高,也会造成油封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