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凸缘联轴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3-22):
凸缘联轴器为标准件,但是螺栓孔的分布直径没有给出,这个有知道的没,是不是这些螺栓的分布直径是可以根据用户自己的要求加工制造的啊?

网友:
有用户要求这个尺寸吗?  所以别人根本就不给这个尺寸

网友(点评):
要是要求设计那就是必须的。老手册上是有的新的。。。

网友(点评):
要设计当然要查相应的规范,LZ贴的是供货商提供的资料,根据这来设计未免太不可靠了

网友A:
你一定是想自己做所以要这个尺寸。
简单的办法,从多余空间判断螺母尺寸和扳手空间,你说的那个螺栓叫销子螺栓。

网友:
GY型的用铰制孔螺栓,GYS型的用普通螺栓就行,分度圆直径可以根据联轴器的扭矩和螺栓的大小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定是想自己做所以要这个尺寸。
简单的办法,从多余空间判断螺母尺寸和扳手空间,你说的那个螺栓叫销子 ...

谢谢!

网友:
这个可以自己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