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型圈选用和沟槽标准

楼主(2014-03-22):
请教O型圈选用和沟槽标准

网友:
太懒了,查下手册啊

网友:
不要看国家标准,最好是大厂家胡样本,比国家标准好多了

楼主:
手册查了,我主要是想知道沟槽之间的间距应该放多少

网友(2014-05-27):
引用 楼主:
手册查了,我主要是想知道沟槽之间的间距应该放多少

看一下这个标准是否有用

网友:
查一下GB/TT3452.3-2005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二版 10-250页  应该没错吧 呵呵呵

网友(2014-07-05):
杜邦或者密封圈供应商一般都发样本,尽管偶尔也不怎么想要。这个样本里会有,或者按照设计手册计算,压缩量10-20%。

楼主:
我查的样本,样本上的挺齐全的

网友(2014-08-18):
选型手册都有的

网友:
按压缩量30%计算安装槽的尺寸,例如O形密封圈Φ433XΦ413XΦ10,则安装槽的深度尺寸=10x0.7=7,安装槽的宽度=10+10x0.3/2=11.5,安装槽宽度的大径一般按密封圈的外径Φ433取值,公差取+0.1,则安装槽的小径=Φ433-11.5x2=Φ410,公差取-0.1。

网友(2014-09-29):
米思米里面不是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