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导向环和密封圈沟槽间距,如何确定

楼主(2014-03-22):
请教活塞导向环和密封圈沟槽间距的确定

网友:
你自己量一个油缸就知道了

网友:
那里是一个悬臂,最小间距是受力后能够弹性恢复。

网友:
如楼上所说,跟选活塞导向带宽度尺寸一样,应该是一个杠杆,不同的是密封圈最大可压缩量是多少,在保证密封性能的条件下。
应该尽量与导向套靠近吧。

网友(2021-10-28):
有没有相关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