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适合机加工的铝合金是几系的?

楼主(2014-03-22):
如题,今天看到铝合金有7个系列,还有LY12之类的,请问下一般最容易在车床上加工的是几系的?谢谢。

网友:
就算是LY12吧

网友:
6061-T6综合性能最好
5053这种材质偏软一般用于挤压型材居多
7系列的强度高但不耐腐蚀价格也贵

材料手册可以多翻翻

网友:
车床上就没有难加工的铝材!

网友:
加工铝材应该不费劲吧

网友:
LY12,硬铝,好加工

网友:
最容易切削的是2011 6262 因为含铅高。7075  2024(LY12)属于硬铝,好加工,6061的用途也比较多。主要看你客户的产品用在什么方面而选择合适性能的铝合金。我QQ370867631 可以大家探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