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底座固定该怎样分析呢?

楼主(2014-03-22):
机器人动起来时候的载荷应怎么分析啊,机器人需要伸到最大工作范围工作,干时操作图快一定要加快前伸的速度的,机器人的资料里只有底座拧紧力矩,这种情况底座固定该怎样分析呢?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要根据模型受力分析吧。。。理力和材力的内容

网友B:
这个也不是多难的事情啊。主要是动力学的问题。机械臂运动的过程中,总会存在加速度。有加速度就会在固定端产生作用力。这个力是变化的力。有了这个,剩下的就是材料力学的事情了。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指点,但手里的模型和材料都没有详细的质量什么的,分析机器人对我来说很难呵呵,有经验数值最好了啊

网友(点评):
这个就难了,实在不行就问问供应商,他们会有安装的指导意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根据模型受力分析吧。。。理力和材力的内容

谢谢大侠,不过手里的模型太简化了。。。做了也不准确

网友C(2015-01-14):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不是多难的事情啊。主要是动力学的问题。机械臂运动的过程中,总会存在加速度。有加速度就会在固定端 ...

我感觉这个都是根据经验的,我也有你的类似的困惑

网友(点评):
这些都是设计中,计算好的。一般供应商会提供安装的具体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这个都是根据经验的,我也有你的类似的困惑

这种动态分析,一般可以用SW里面自带的分析插件完成吗?还有用其他的软件呢? 这方面不太懂,希望指导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