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弹簧怎么装配?

楼主(2014-03-22):
如下图:添加怎样的关系才能将拉簧穿到小孔内,谢谢。

网友:
拉簧里画一条线,装配选择线与小孔同轴

网友(点评):
画十字线就可以定位了吗

网友:
求大神们良策

网友:
用基准面定位,建几个面

网友:
现在怎么都用SW呢

网友:
还可以采用柔性装配

网友(点评):
请问柔性装配是怎么搞的

网友:
等待柔性装配解释,是否需要建参数弹簧吗?

网友:
拉簧里画一条线,装配选择线与小孔同轴,也就是选择孔就行了

网友:
把弹簧里的草图显示出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