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有点变形,可否整形?

楼主(2014-03-22):
     各位大侠,我们公司最近做一产品,用铝型材加工的,然后型材有点变形,有听过整形,但是具体的还不了解。请教下各位社友整形的可行性?

网友A:
铝型材整形机

网友:
不太懂等高手解决呵呵

网友B:
所谓整型,就是变形量很小的塑性压力成型。批量大可以开模,批量小虎钳加钳工慢慢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整型,就是变形量很小的塑性压力成型。批量大可以开模,批量小虎钳加钳工慢慢弄。

    感谢大侠回复!现在量有点大,而且外形有点复杂。这种情况想要整形该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型材整形机

   大侠的意思是直接购买一台铝型材整形机就OK了是吧,我想问下产品外形磨具要自己做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回复!现在量有点大,而且外形有点复杂。这种情况想要整形该怎么做呢?

看材料特性,
一般情况下,开个类似锻造模的压力模。
用冷或者热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