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零件该如何标注,才能让开模者和加工者读懂

楼主(2014-03-22):
这是一个阀体类零件,本人不知该怎么标注尺寸既能体现出尺寸的条理性和逻辑性又能让开模具的人和加工的人很容易就看懂(主要是让开模具的人看懂)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eQl8mcE  此为cad文件链接

网友A:
又被三维忽悠了。筋板按外观图样,不能打剖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被三维忽悠了。筋板按外观图样,不能打剖面线。

对的,筋板是不应该打剖面线的,安外观再加一纵向剖视标记下厚度即可,我这图是草图,再此说明下以免误导别人。

网友B:
一朵温室的花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朵温室的花朵

讽刺挖苦吗?谁没有成长的经历?

网友(点评):
表面需要文字标识,你不觉得可以直接给通用三维格式吗?

网友:
一张图上,把要加工有要求的都标上粗糙度,这样铸造的知道留余量。
有功夫就出两张图,一般铸件厂根据成品图会和客户讨论其细节部分的,你只要把加工点标注清楚,其它外形尺寸不要错就可以了。

网友:
要加工的标注粗糙度。

网友:
这模具如何脱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