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副的连接,请教

楼主(2014-03-23):
首先是两个或三个板条状杆件之间的转动连接,要连接处的厚度60mm到120mm不等,麻烦的是连接好之后,外部不能有突起,就是说不能用销轴穿过去,再用开口销固定。请诸位最好画出具体的图来表示一下,十分感谢!) l- G) _3 V0 x. w+ t

网友(2015-05-24):
在销轴上开v型槽,在连接板上攻牙,用锥端紧定螺钉紧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