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管中压力的变化,请教

楼主(2014-03-23):
在选用相同材料 相同厚度的橡胶软管但半径不同,按资料上显示R越大的软管承压能力越小,我看液压书上有一个管子表面承压公示F=2plr,这样半径越来承压不是更大吗,难道是要F与面积的关系p=F\A,推导出p=F/(2pl/πr),这样p就与r成反比。

请问各位大神是这个原因吗?

 还有沿管子运动的方向管子的承压是越来越小吧?按压力损失是这样,但按F=2plr,l越大F就越大。为什么呢?

网友:
公式不会算,同样1MM厚的胶管,直径10MM用手捏不动,要是500MM直径就轻易捏动了!!
我瞎说的,别认真。回帖可以得分!

网友:
我倒,力越大,管子越容易损坏,对的呀,公式

网友:
当然是真的

网友:
A=2pl/πr?里面的l  n  r是什么?

楼主:
l是胶管长度,第二个是pai,r是胶管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