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大铁板上面有不规则孔200个,该怎么出工程图

楼主(2014-03-23):
求高手指点,一块1米*1米的铁板上面有不同尺寸的孔200PCS,该怎么出工程图才能让加工者看的清楚。谢谢

网友A:
有几种规格出几张,再加一张总图,参考坐标统一就行。

网友:
采用坐标标注可能会看着简洁些

网友:
如果是采用数控加工,直接指定一个基准位置(坐标原点),剩下的直接用表格格式,在点上用序号,表格中序号对应坐标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几种规格出几张,再加一张总图,参考坐标统一就行。

2楼的说法很有讨论意味,以前我出坐标系的工程图,所有规格的孔都在一张图纸上。
若每一种规格的孔出一张图,是否能方便加工?
且,一张板分成几张图,归档时是否方便?
望解答。

网友:
铁板,如果用激光切割加工,直接1:1画图就完事了,标注还是坐标系标注吧。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也是保密的一种方法,

网友:
FEN分几张局部放大视图,规定基准,极坐标标注

网友:
用点代替,试试,具体再画个局部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的说法很有讨论意味,以前我出坐标系的工程图,所有规格的孔都在一张图纸上。
若每一种规格的孔出一张 ...

难道你200个孔都不一样?  不可能吧
十多种?
2楼的意思跟总图和局部详图一个意思
总图只标明位置  详图标明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