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扭矩

楼主(2014-03-23):
一个电机通过齿轮带动两根轴,有两种方式:一、电机→重轴→轻轴;二、电机→轻轴→重轴。请问两种连接方式在电机启动的瞬间所需的扭矩是否一样?谢谢!

网友A:
二的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的会小.

可不可以具体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重轴的转动惯量大呀,如果两根轴的转速一样,则需要的扭矩一样,扭矩=角加速度乘转动惯量(不考虑摩擦力矩和其他载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