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驱动曲柄的扭矩表达式

楼主(2014-03-23):
一个曲柄滑块机构,为了使曲柄能够匀速转动,求驱动曲柄的扭矩表达式.

谢谢。

网友:
看活塞式压缩机设计手册,上面有计算公式:
1,求滑块对应位置的力
2,折算到曲柄对应位置的切向力,以曲柄周长为横坐标,切向力为纵坐标,作切向力图
4,切向力图的面积为曲柄一周做的功,除回转一周的时间得到功率,功率除角速度得到平均力矩
5,要使得转速均匀,加飞轮,手册上有飞轮矩的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