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标注轴直径的时候,直径14+-0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4-03-23):
在标注轴直径的时候,直径14+-0表示什么意思?这样的公差是什么意思?该查什么标准,求赐教,万分感谢1\!

网友:
不大不小咯

网友:
应该是标错了!

网友:
标注公差时精度设置有问题。找一下设计者

网友:
这还用问,画图的人不会标“±”号,就写成+-了,我 也见过这么标的

网友:
感觉像是哪个软件标注自带了工差,什么也没写的时候就变成了+-0

网友:
没有公差 擦 太牛了

网友:
可能是菜鸟画的图哦,楼主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