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平时使用中的小技巧,社友们多分享

楼主(2014-03-23):
翻看以前一个老帖子,楼主分享了自己无意中发现sw的一个小技巧,感觉实用性很强,因此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在使用中发现的一些小技巧。

楼主:
既然让大家分享,那我先分享一个:工程图中圆、槽型口都需要拉中心线,一般都是选注解中的中心线一个一个选,如果圆比较多的话就会很麻烦,其实中心线里面有个选项,可以一次性生产所有圆的中心线,是不是方便很多呢。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呢?

网友:
算 不过 不是很明白

网友:
大侠贴图说明可好?

网友:
这应该都知道吧,自动插入而已。
比如这个,有时候不需要点测量,右下角也有尺寸显示

网友:
我抛砖引玉一下吧,有些时候零件形状不规则,做工程图时默认的
视角不适合做投影视图需要重新定义视角,但有些视角不能直接转到
这时,如果有两个平面可以辅助定位该视角,可以按着ctrl键选择两个互相垂直平面然后正视于
可以直接到想要视角(先选的平面是正视平面)。不知我表述是否清楚。

网友(2014-05-29):
工程图里不是有个3D工程图视图按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