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回位的震颤问题

楼主(2014-03-24):
如图所示圆形模具在快要归位的时候,会发生剧烈的振动,调小了节流阀以后振动消失,但是会有很大的噪音,而且回位速度很慢

网友A:
新机就有还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

手动控制换向阀在中间位置启停,是否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机就有还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

手动控制换向阀在中间位置启停,是否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新机就有这个问题,但是没这么严重,怀疑是液压锁出问题了,油缸下行的时候有个抽真空的过程,液压锁压力不够,时开时合,还有另一台机器没问题

楼主:
圆的带齿的是模具,工作时是水平的

网友:
叠加式单向节流阀对照另一台看看方向是否相反。

楼主:
安装是一样的啊

网友B:
把液压锁和节流阀对换一下,刚开机时有噪音,过段时间就消失。液压锁去掉,换液控单阀,试试。请问这图纸怎么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液压锁和节流阀对换一下,刚开机时有噪音,过段时间就消失。液压锁去掉,换液控单阀,试试。请问这图纸怎 ...

这个液控单阀,控制那个方向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液压锁和节流阀对换一下,刚开机时有噪音,过段时间就消失。液压锁去掉,换液控单阀,试试。请问这图纸怎 ...

打印机坏了,打印出图纸这样

网友(2014-05-13):
进空气了?

网友:
液压锁对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