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帮我看看这把切刀是什么原因容易崩刀口

楼主(2014-03-24):
塑胶产品材质为POM  切刀材质为钨钢   刀口切产品时 很容易崩断   是切刀前段太薄的原因还是材质有问题,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

补充内容 (2014-3-25 08:57):
谢大侠指点!

网友:
钨钢?你确定是WC硬质合金?多少钱一片?
我怎么看着不像咧,感觉就是发黑过的T10

网友(点评):
卖材料的告诉俺就是钨钢 我也分辨不出来!

网友:
这个坛里应该有不少专家

网友A:
用机械还是手切?  感觉挺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机械还是手切?  感觉挺脆,

气缸带到刀动作

网友:
不应该是 切蹦的,我猜测应该切的过程中,材料发生变形 拉扯,掰掉了,有没有可能,如果这样就请改变角度,或者检查活下面的支撑

网友(点评):
支撑的话是浇口的仿形,也是为了防止材料发生拉扯。

网友:
不知道你被加工的材料硬度是多少,如果普通的HB100左右,建议换成高速钢的刀头,韧性更好,不容易崩

网友(点评):
被加工的是POM

网友(点评):
高速钢要做热处理吗?

网友(点评):
还一个,你刀是怎么定位的还不知道,不好说

网友:
他的意思买白钢条,线切割切块,再自己手磨角度

网友:
切塑料件,还是用白钢条好。硬质合金脆性大,很容易碎,不建议用。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立马更换材质看效果!

网友:
等待楼主效果

网友:
你调整夹具时是不是为了将水口切平整而将切刀与台平接触了。
这个工装为什么要设计成切刀的型式呢,你可以做成和钣金冲孔加机一样的结构。

网友:
65Mn   橡胶塑料样冲用这种材料的多

网友(2014-06-20):
是不是手法技术问题

网友:
用高速钢材料的应该更好,另外你的刀下到底时与什么材料接触?桌面?

网友:
钨钢虽然硬度高,但是比较脆,不太适宜做很锋利的刀口,切水口刀片一般用高速钢或者锰钢就行了吧

网友:
刃口不够尖锐,需要在砂轮机上磨一下

网友:
切塑胶料为什么用合金呢??用白钢都很漂亮了。最好用的就是锯条自己模刀口韧性非常好不易坏。

网友(2015-04-27):
白钢刀更合适,还可以配合加热,切割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
换刀材料吧,高速钢或弹簧钢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