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式蜗杆传动安装精度如何控制?

楼主(2014-03-24):
如图蜗杆、蜗轮通过轴承座分别固定在同一块板上。以前看到的传动机构,蜗轮与蜗杆的相对安装位置都是有形位精度的,
图中的设计是否会有问题?调间隙的时候会不会很麻烦。蜗轮转速1r/min,传动比82。功率100W以内。 求大侠指点!

网友A:
同疑,两个轴承座都是螺纹固定的?转速较低功率较小“估计”可以,

网友(点评):
是啊,都是螺栓固定,这个安装精度可以说是没什么精度

楼主:
求大侠指点!!

网友:
低转速,低精度应该没问题。但调试烦麻点…………

网友(点评):
转速精度都不高。就是担心出现这些情况 1卡住 2噪声无法忍受 3.用不了几天就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疑,两个轴承座都是螺纹固定的?转速较低功率较小“估计”可以,

如图可以固定一端,,但不知适不适合你的结构

网友(点评):
明白大侠的意思,我看看好不好改

楼主:
顶起来,求各位大虾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