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结构的选择犹豫不决, 分度盘还是步进,请大家给分析分析

楼主(2014-03-24):
最近有个小设备,只做一台,预算也不多。
就是一个间歇分度盘的构造,旋转的圆盘直径250mm,有40个料位,每5个进行一次间歇动作,定位进行液体灌装,40个料位都装上料的话,重量我觉得也都可以忽略不计。
我了解了几种实现方式,一种是槽轮分度,一种精密间歇分割器(看构造感觉是涡轮结构的,机械方面的我不太懂),再一种呢我想通过步进驱动。
哪一种的定位精度和成本比较有优势。

网友:
步进吧
其实可以用伺服

楼主:
我总觉得用步进伺服,可能会有累积误差,我也许需要每个工位做一个检测位,进行累积误差的消除。

网友:
步进电机,结构简单,成本有低,交期又快。

网友:
我觉得新产品还是用步进或伺服,这个要看你的精度要求了,产品成熟了在选择分度盘好些吧。

网友:
自己做步进怕精度不够,容易丢步,不建议这么做

楼主:
刚咨询了一家做凸轮分割器的,说用DF45能满足我的要求,比我单纯用步进肯定是成本要高一些。

网友:
都是可以的。做得精巧点,还是建议用伺服

楼主:
嗯,设备不是给大工厂用的,用的太先进了,担心出现异常,家庭作坊中没有人能解决,再需要我去解决的话,后期的维护成本比较高。
要是我自己用,我直接就用步进伺服来设计了。

网友(点评):
凸轮分割器稳定

网友:
步进或伺服+行星减速机或同步带轮减速>凸轮分割器。

网友A:
刚好我也有一个项目遇到同类的问题
不过我的转盘直径大一些
按照计算下来的扭矩,我的用分度器的成本会比较高,用伺服电机成本会低些
不知考虑分度盘还是电机的出发点是什么?

网友:
步进电机加减速器(整转一圈同时回一次原点),这种结构简单,价格便宜。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最后还是选了步进电机

楼主:
我也想用步进电机了,得发挥我的优势。

网友:
楼上上将点评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也有一个项目遇到同类的问题
不过我的转盘直径大一些
按照计算下来的扭矩,我的用分度器的成本会比 ...

我刚开始以为纯机械比较省心,后来了解到机械的成本较高。
步进控制这块,我想还是听从大家的,转一周给个原点检测吧。

网友(点评):
如果用分度器的话,用一个普通电机就可以了,如果用步进电机的话,转一周要做个归零的

网友:
即便用分度盘,也需要用电机带啊。最后还需要加一个步进电机。
主要看你转盘的转动惯量和旋转的效率及平稳性。如果转动惯量大,步进电机直接带会很慢。其次惯量不大的话用步进电机带一个直径很大的盘会不稳(盘面跳动),中间过渡的地方最好加一个转盘轴承,步进电机加减速器。这样就合理了。

网友(点评):
如果用分度器的话就不用步进电机了,用一个普通电机就行,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总觉得用步进伺服,可能会有累积误差,我也许需要每个工位做一个检测位,进行累积误差的消除。

转盘下弄一个锥度孔定位即可.

网友:
机械定位吧

网友(2014-08-27):
看你负载,不重的话,步进加高分辨率的中空型编码器完全可以胜任,这种编码器最高可以达到6000-7000的分辨率

网友:
伺服做旋转分割运动我只能说呵呵...

网友:
个人觉得用精密间歇分割器会好一点

网友:
凸轮分割器或者气动分割器     这两天我刚好做了一个气动分度盘

网友:
考虑成本吗

网友:
分割器一万,普通电机2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