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Cr13封头为什么会裂

楼主(2014-03-24):
别人帮我公司压制的椭圆封头(采用的冷压)材质:1Cr13、厚度:10mm、直径:600mm全部产生了裂纹。一直没找到原因。求各位大能帮分析分析。材质分析也没问题,只是Cr含量偏高

网友:
你这个是浅显技术问题,不会一直没有找到原因,是你厂子里面没有人去找这个原因,一直放着,

1,产品100%裂纹,与压制工艺无关,是材料原始缺陷,材料的原始微裂纹在‘压制硬化过程中’得到进一步扩展所至,可以肯定你厂里一位资深工程师都没有,

2,首先控制材料的原始微裂纹,这个不是看Cr含量,高一点不会有裂纹的,关键是晶界碳化物处理,马氏体转变这些要控制住,不控制这个,后续就不会有成品,

楼主:
哪主要还是材料原因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主要还是材料原因咯

是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