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刀柄加工材料,表面处理

楼主(2014-03-24):
数控刀具的刀柄,比如BT50系列,锥面有没有经过表面处理(镀硬铬,或者渗氮什么的?),现在我们厂里锥面全有生锈现象?老板怀疑是刀具本身劣质,不过我们采购的是丹得瑞,英格之类的品牌!应该质量还过得去吧!

网友A:
正常,重复使用表面不镀的,你们没注意保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重复使用表面不镀的,你们没注意保养。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貌似老板找了个亲戚供应商,说好的刀柄不用保养都不会锈的

网友(点评):
那你让他拿个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B:
丹得瑞和英格之类的品质很一般,现在很多刀柄厂家为了防锈、耐磨都会对刀柄表面做处理。老板的亲戚说的没错好的刀柄无需特别的保养,当然价格要比丹得瑞和英格之类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丹得瑞和英格之类的品质很一般,现在很多刀柄厂家为了防锈、耐磨都会对刀柄表面做处理。老板的亲戚说的没错 ...

嗯,谢谢大侠。那请问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刀具品牌推荐。

网友(点评):
试试NIKKEN(日研)吧!

网友(点评):
他们的刀柄经过表面等离子渗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