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性无杆气缸

楼主(2014-03-24):
论坛上的各位大侠,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磁性无杆气缸,能不能介绍一下原来,非常感谢!

网友A:
你自己都可以做,很简单的。我见过无锡宏源自己做的无杆气缸,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都可以做,很简单的。我见过无锡宏源自己做的无杆气缸,非常好用。

大侠  能具体介绍一下原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  能具体介绍一下原理吗??

小时侯玩过磁铁没有,拿一块磁铁,在沙子里面淘来淘去,吸上一堆铁粉,取下来,铁粉放在纸上,再把磁铁放在纸下,来回拖动磁铁,纸上的磁粉是不是跟着跑来跑去。这个就和磁性无杆气缸一样的工作原理。只不过,气缸里的磁铁是用气推动来回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时侯玩过磁铁没有,拿一块磁铁,在沙子里面淘来淘去,吸上一堆铁粉,取下来,铁粉放在纸上,再把磁铁放 ...

哦  是这样啊!谢谢大侠!不过我还有个疑问,它里面的磁铁是永磁铁,还是电磁铁,这个磁铁的吸附力应该很大吧?要不上面的滑台怎么能载重呢?

网友(点评):
永磁铁,选用时,要考虑磁铁脱出力,就是负载不能超出磁铁的吸力。

网友:
电磁铁?你见过气缸上的电线么?。。。。
超过磁铁吸力是可以脱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