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 Q235异型材打孔求教

楼主(2014-03-24):
异型材要打孔,用什么设备可以高效率打孔,最好一次成型。
孔的公差要求不高,主要是孔距的要求。求大神们帮忙啊~~

网友A:
有种设备貌似应该可以叫 加工中心,个人觉得还是挺适合的。。

网友:
大批量就去定制一个非标专机
小批量,做个定位工装就行了,效率肯定比专机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种设备貌似应该可以叫 加工中心,个人觉得还是挺适合的。。

长度3M啊

网友:
量小用钻模,量大也可以自己做个数控钻孔机,三轴控制器,用伺服驱动,同步带0.2公差应该没问题,估计投资要2-3万,找人做专机或者加工中心那就有点贵了。

网友:
不要加工中心,如果量大上钻削中心,用组合钻头,连打孔带倒角一次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