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上有个转动惯量很大的惯性飞轮,如何选择电机?

楼主(2014-03-24):
三相异步电机启动时,电机轴上有个转动惯量很大的惯性飞轮,如何选择电机呢?请给出选择的步骤,谢谢!(电机的任务就是把惯性飞轮加速到一定的转速,达到转速后电机断电)

网友:
主要是加减速时间

网友A:
哎,这个问题讨论了多少遍了,还有人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这个问题讨论了多少遍了,还有人问

麻烦解答一下。。

网友B:
好果是转动惯量很大的惯性飞轮,最好另外设计支撑轴,保证电机轴承的寿命,这样就可以用普通电机加离合器解决惯性问题

网友:
转动惯量。。

网友:
要是起动转矩比较大,转起来转矩又比较小。就像你说的这种情况。要选双鼠笼转子的电机。很多纺织机械就是这样,起动转矩很大,惯性很大,转起来负荷又很小。 或者用比较大功率的电机间歇工作。

网友(2015-08-18):
引用 网友B:
好果是转动惯量很大的惯性飞轮,最好另外设计支撑轴,保证电机轴承的寿命,这样就可以用普通电机加离合器解 ...

怎么加支撑轴啊你qq多少

网友:
你好,你的那个大转动惯量问题解决没

网友(2019-05-27):
请问如何去设计惯量飞轮呢?有没有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