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阶轴的自动上料并整列

楼主(2014-03-24):
各位大侠,我现在这边做一个自动化的上料机构,是一个台阶轴自动上料的
其中有一处问题,就是限制台阶轴的方向问题。我查了一下资料,可以按照图片中的方式对其进行方向的限制
不知道有没有大侠用过这种方式?好用否?有没有更好一点的办法?

网友:
这个书 我看过 是台湾人写的。。不知道你所说的台阶轴的长度是多少,长度和径向尺寸的比值是多少? 还有就是零件的重心在哪里?

网友:
若材料是铁的,可以考虑这个。如果直径小的一端够长,磁铁可以省去(其他材料也可以)
也可以不用平振,长度方向大概一个产品长度的这个结构就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说后话了,这个可以根据零件大小来看,不太大的直接用震动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