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与PNM两种数字阀哪种方式更易于控制采样和调节?

楼主(2014-03-24):
PWM与PNM两种数字阀哪种方式更易于控制采样和调节?

网友:
从原理来说,PWM更为常用,靠改变脉冲宽度实现控制的目的,一般脉冲频率较高,输出表现为高频微幅的振动形式。PNW是脉冲数量的控制,在频率较低的时候导致输出脉动较大,在高频的时候其输出特性和pwm一致。
另外从原理来说,pwm的脉宽可连续无级调整,pnm则相对困难一些。也许随着电子技术进步,pnm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点评):
第一次听说PNM,我们一直用PWM,受教了!

楼主:
谢谢版主,可否将微幅放大、PID处理后用于高频脉冲的场合?

网友:
原则上脉冲频率越高,输出越接近于理想的模拟信号,但脉冲频率高以后会引入高频干扰,对工作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