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镗孔突变问题,请教

楼主(2014-03-24):
我司买的自动车床,镗孔加工时每100个里头总有4-5个零件尺寸突然变大几个u的, 过一会又变好了,有人碰到过同样的问题嘛?怎么解决的?

网友:
首先看加工的材料,有些材料内在原因,有‘硬区’,尺寸就会有变化的,再看刀具磨损趋势,这个你应该懂的,

还有就是系统的干扰,有些加工厂附近有特殊设备,会有某些高次谐波,这个就会干扰控制系统精度,产生误差,

网友:
应该是液压系统的蠕变

网友:
掐时间,如果很有规律,那看是不是和丝杠润滑时间相等。
几个微米,润滑油膜的变化很容易就导致了。
如果的确是这样,那是没法避免的,除非全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