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画键槽时知道宽度和深度,可以求长度吗?

楼主(2014-03-24):
   有两个图片,就是没有长度。  难以下手啊 。    希望大家帮忙一下。

网友A:
18+4+5+5?32???

网友:
你这个尺寸处不是键槽,是装圆螺母止动垫圈的。你查一下机械设计手册相关章节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恐怕只能找设计图纸的人了

网友B:
键槽两个圆弧中心在两个边上,圆弧中心长18+4,总长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4+5+5?32???

这个是GB标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键槽两个圆弧中心在两个边上,圆弧中心长18+4,总长32

这个是GB标准吗

网友:
止动垫圈的卡槽,不是键槽

网友C:
这是锁轴承用的圆螺母的止动垫圈槽,垫圈的一个内舌片卡在这个槽里,其它的一个外舌片卡在螺母槽里,防止螺母松脱的,它不是键槽。

它通常只要垫圈能卡入就可以了,装配时无间隙,不需要太长,铣刀从螺纹端走到台阶处就可以了,你应该找设计人员确认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锁轴承用的圆螺母的止动垫圈槽,垫圈的一个内舌片卡在这个槽里,其它的一个外舌片卡在螺母槽里,防止螺 ...

有没有图片示意一下,怎么安装的呢,    我想弄明白他,
   不胜感激

网友:
锁轴承用的圆螺母止动垫圈的槽  手册上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图片示意一下,怎么安装的呢,    我想弄明白他,
   不胜感激

圆螺母

止动垫圈

圆螺母与止动垫圈装配

网友:
一般都用标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螺母

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