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伸缩支架,请教

楼主(2014-03-25):
是一个很重的物体下面有四个支架,这四个支架要求能够伸缩,而且不是手动调节,必须是电动之类的自动调节伸缩,请问大家要在四个支架或者支架之间安装什么才能实现,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最好画个简图,描述的更细一些,无非用丝杆,或者液压?

网友:
电动推杆

网友:
支架长什么样子?

网友:
问题叙说的笼统了。你是不是想做套类似天线伸缩结构啊?

网友:
直接买个升降台小车电动的或液压的,把那个东西放车上,然后随便升降。。。。

网友(2018-12-09):
怎么实现自动伸缩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