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轭凸轮如何加工?

楼主(2014-03-25):
如题!一般在加工的时候是分开加工的还是和加工的,谢谢!

网友A:
一般是分开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分开加工的

请问,如果分开加工的话如何保证两个凸轮配对使用时角度及公差的一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分开加工的话如何保证两个凸轮配对使用时角度及公差的一致?

关于共轭凸轮:
按照机械空间的布置,可以是两个分开的凸轮;也可以是一个合在一起的凸轮,主凸轮和共轭凸轮之间用"圆柱"连接("圆柱半径<=基圆半径")成一体。
LZ的问题,看来是两个分开的凸轮了。
定位办法:
1.两凸轮开键槽,用键来定位两者的相对角度(两片凸轮装在同一根轴上)。
2.两凸轮各打两个定位孔后用螺钉固定。
3.其他方式,视机械空间结构再定……
“公差一致”:
我理解为加工精度的问题。
只要设计时,主凸轮的轮廓线是通过某一运动规律设计出来的话,由于主凸轮滚球与共轭凸轮滚球的三角几何关系,其轮廓的坐标数据就已经确定,并且一起计算出来了。
加工的时候,两片凸轮分开单独加工,只要采用设计计算的数据就可以了,剩下就是加工精度的问题了(机床精度、工人操作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共轭凸轮:
按照机械空间的布置,可以是两个分开的凸轮;也可以是一个合在一起的凸轮,主凸轮和共轭凸 ...

谢谢,正是我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