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毡密封磨损问题 求助

楼主(2014-03-25):
如图  由于轴和孔同轴度问题  t8毛毡存在毛毡问题 实际中存在巨大磨损   是干磨 没有油  求解决办法……   附四种解决方案

楼主:
四种方案

网友A:
仔细看了你的4种方案,应该说,机械减磨损基本做到位了。试着换下耐磨材料

网友B:
毛毡不应和辊子直接接触,
要密封的是轴。
所以,
加沟槽或压盖是一般的密封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你的4种方案,应该说,机械减磨损基本做到位了。试着换下耐磨材料

干磨选什么材料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毛毡不应和辊子直接接触,
要密封的是轴。
所以,

恩  最初是平面接触 磨损相当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