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套汽轮机转子叶轮 防止变色的问题

楼主(2014-03-25):
汽轮机转子叶轮 热套工艺一般加热温度在200-300度 出现了叶轮表面变色的问题 颜色类似于锈迹 咨询了防锈和除锈的厂家 试用了三种样品 防锈剂 除锈剂 水基防锈剂(说是特别配的)厂家说水基防锈剂除了基本的防锈作用外 也能在热烤时作为一层隔离层 防止叶轮表面发生化学变化导致变色。我想问一下厂家的说法合理吗?还有其他的工艺方法吗?叶轮一般为CrMo钢

网友:
温度不能隔离,隔离就无法加热热套了,那就隔离叶轮表面与空气的接触,抑制其形成氧化膜。
虽然目标加热温度200-300度,在热烤的时候热辐射至表面温度往往会达到400-500度,这样就给发蓝创造了条件。
关键是在这个温度下这个表面材料本身要比较稳定,能隔离空气,同时完了之后还要容易清除。
而水基防锈剂可形成连续、致密的保护层,较好的耐热性,可以隔绝空气中氧和水汽与钢材表面的接触。
同步发电机转子端部的轴流式叶轮就是这种情况,不过最好要作工艺评定,选定好喷涂的厚度及试样温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