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钉表面处理后影响配合精度吗

楼主(2014-03-25):
各位大侠,通常定位销选用什么材料?需要怎样的热处理呢?还有就是热处理后需要表面处理吗,如果表面处理,会不会影响配合精度,是不是需要先表面处理然后再磨到最后的精度?

网友A:
销轴如果不是特殊尺寸的,一般都是冷拔的常规料,买回来直接按尺寸切断就可以用了。一般销轴加工,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比如冷冲模的定位销轴,就必须用相应模具钢,热处理后上磨床。所以,首先你得将销轴的用处说明白,才能给你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销轴如果不是特殊尺寸的,一般都是冷拔的常规料,买回来直接按尺寸切断就可以用了。一般销轴加工,看你用在 ...

多谢大侠,看你的帖子我就已经明白不少了阿,哈哈哈,谢谢。问你啊,一般淬火后经过表面处理(比方说渗氮或者镀铬处理),此时还需要最后 的磨削才能达到表面精度和公差等级吧 ?

网友(点评):
一般公差等级,处理后,不用再重复加工。除非你使用的环境,精度等级要求高,这样,才可能上磨床,重新加工到要求尺寸。你提到的,慎氮跟镀铬,如果再加工,需要表面处理深度加深,这样,成本就加大了。总之一句...

网友(点评):
总之一句话,看你的实际使用要求了,如果能不重复再加工,最好能省略这一步。

网友:
镀铬后会抛光,但不会再加工了!

网友B:
LZ是要做检具或工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要做检具或工装吗?

工装上面的定位销,液压夹具

网友C:
发黑后不需要再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黑后不需要再加工了

是不是首先加工到所需的精度,然后淬火达到所需的硬度,此时的精度都是不变的吧,最后为了防锈进行发黑,发黑后尺寸不会改变,不再需要加工?对吗?

网友(点评):
是的,我们这里都是这么搞的

网友:
能够用冷拨标准件的,不用表面处理
特制尺寸的,热处理后要安排精磨到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