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盒子,上盖和下盖连接处出问题,这个工艺。。。

楼主(2014-03-25):
如图所示,想知道是什么工艺或工装让上盖下盖连接的如此到位?不移位,不脱落。

网友:
注塑达到这个精度小意思吧

网友:
左边的那个塑料,槽两面应该有凸点吧,我想应该是靠塑料的弹性挤进去的

网友(点评):
不应该是凸点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