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功能,什么都删除了怎么还是过定义?

楼主(2014-03-25):
SW的布局功能真是又爱又恨哪
一个简单的四连杆机构,开始画的时候四个杆都添加了尺寸,然后制作块,退出布局的时候出现了过定义的提示;回来修改把所有的尺寸都删除了,连端点重合也删除了,怎么退出布局的时候还提示过定义呢?

不在装配体布局中画,而是在零件草图中,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难道是BUG?这BUG也太大了吧,以后这布局功能还怎么用啊 ?
SW2012 SP5
上图

楼主:
这个中间也出现了过定义的情况  , 一直没弄明白是什么原因,但是最后好了呢

楼主:
谢谢鹰大,请各位好友来围观一下帮我解决一下嘛
只好@一下咯,各位见谅,打扰了
@zerowing @yzh621 @kingtigerfxp

网友(点评):
下面那条要约束水平吧?我在草图里弄过,布局里还没试过,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你那问题。反正SW经常会出一些莫明奇妙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过定义和是否约束水平没有关系吧

网友A:
没有遇到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呢

兄台用过布局功能么?说一下基本步骤,最好做个实例  发个GIF动画

楼主:
过定义 再现  难道和尺寸有关系?

网友B:
不能确定准确的原因,但是可以这样解释一下。
因为你是直接绘制了一个四连杆边线,然后制作的块。相当于每次你制作块的时候都重新编入了公共点。所以,这些公共点形成了过定义。
解决办法:删除设计树下的块。重新插入定义块,重合接点。然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确定准确的原因,但是可以这样解释一下。
因为你是直接绘制了一个四连杆边线,然后制作的块。相当于每 ...

公共点?和插入点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二者没有关系。插入点可以理解为块儿的基准点。公共点只是两个线段公用的同一个点。所以,你把插入点放在哪儿都没影响。只不过你在布局中,一定要保证每一个块都有自己独立的点。

网友:
二者没有关系。插入点可以理解为块儿的基准点。公共点只是两个线段公用的同一个点。所以,你把插入点放在哪儿都没影响。只不过你在布局中,一定要保证每一个块都有自己独立的点。

网友:
把水平定义删除了行了

网友B:
又及,重新做了一遍,发现了些有意思的东西,算是找到了根本原因。
根本原因就是你的标注。你在制作块的时候,只是对线段进行了块制作,而因此标注成为了块之外的一个定义,这就是你最后出现过定义的原因。跟我之前说的公共点没有关系。
所以,你在做块的时候,需要把标注和线段一起做成块,问题就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及,重新做了一遍,发现了些有意思的东西,算是找到了根本原因。
根本原因就是你的标注。你在制作块的时 ...

首先感谢大侠的真心帮助
我又试了一下,制作块的时候,如果是框选(左上至右下)线段和尺寸,这样四个线段全部做成块,没有问题,不会过定义

但是如果是采用crt+鼠标单击的方式依次选择线段、尺寸,这样四个线段全部做成块,就会过定义,请看我前面贴的GIF动画,我就是这样做的

那么,这种现象是否说明:ctr+鼠标单击  选的内容   和   框选   是有区别的,还有没选上的东西?  那会是什么呢?
为什么一个一个加选会过定义呢?  这个现象是否说明和尺寸并没有关系呢?

网友(点评):
框选制作块:虽然退出布局的时候没有提示过定义,但是重新激活布局的时候再右下角提示过定义了

网友(点评):
框选制作块:虽然退出布局的时候没有提示过定义,但是重新激活布局的时候再右下角提示过定义了

网友:
现在SW很热吗,论坛里貌似90%都用SW!!!

网友C:
我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可以

敢问兄台是什么版本?可否上个GIF动画看看

网友D(2016-12-26):
@水水5 大哥,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最近一直打算学习一下自顶向下的方法,但是这个布局总是过定义,或者是生成零件后一改尺寸就过定义。网上也没找到解决办法。能不能做个GIF教教我,或者推荐个视频教程啊。小弟感激不尽。。一直用CAD出图感觉要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水水5 大哥,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最近一直打算学习一下自顶向下的方法,但是这个布局总是过定义,或者是生 ...

我就想两个回转体,里面的外径改变能带动外面的内径改变就行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想两个回转体,里面的外径改变能带动外面的内径改变就行了,谢谢了

刚刚看到,回复晚了,抱歉。
问题不是很大,也许我理解的也比较浅显,仅供参考。
1.我觉得就两个圆柱来说,可能不用块反而更好些,我做了个不用块的GIF
2.用块的情况。一个是在布局中要将块定义好。尤其是块的位置。因为是块驱动零件,而不是零件驱动块。由此,同心这个约束有可能和块的定义冲突,所以要换一种形式来表达同心。就是在做块的时候做一条辅助线,用来做旋转轴,两个块的轴设定共线。我是这样做的
3.用块生成零件的时候,如果选择与块平行(具体的名字记不清了),有可能会出现偏离的情况。

不要怀疑软件,思维要慎密,呵呵
我做的也不一定对,仅供参考。最近用SW多,越来越发现,其实自顶向下这个功能,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万能。所谓无招胜有招,设计的时候怎么方便怎么来,多种参考穿插,游刃有余。想参考就参考,不想参考就压缩。这样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想两个回转体,里面的外径改变能带动外面的内径改变就行了,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刚看到,回复晚了,抱歉。
问题不是很大,也许我理解的也比较浅显,仅供参考。
1.我觉得就两个圆柱来 ...

谢谢大侠的耐心回答,最近又找到一个方法,感觉比布局要简单。现在也觉得方法不重要,怎么清楚简洁方便怎么来

网友(2018-10-16):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侠的耐心回答,最近又找到一个方法,感觉比布局要简单。现在也觉得方法不重要,怎么清楚简洁方便怎 ...

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