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表面电镀的问题

楼主(2014-03-25):
                     我们这边坐的东西有的需要镀铬,有的需要发黑,发黑的没问题,但是镀铬的遇到个问题,现在就是想请教大家遇到   这样的情况怎么处理的

                   我们都是精加工到位再去表面处理的,刚开始的时候镀层比较薄没问题,但是表面看着跟没镀似的,
所以后来就要求镀层厚一点,这时候问题来了,如果不是精尺寸还好,向轴类和精孔啥的就不行了,外形尺寸
就会变大,内孔变小

                  也想过在精加工之前就把尺寸直接留好量,比如说这个轴电镀后会正0.02mm,那么我加工的时候
就磨小0.02mm,但是镀层根本就不规则,同样一件东西,有的地方正好,有的地方正一些,所以不可行

                  也想过电镀回来后在加工一下,但是第一个成本上升,第二个本来就是镀那一层东西在加工的话
不就没了吗

             请教各位大侠,看看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是怎样处理的

网友:
哎,我们一般是电镀完了之后再磨一下

网友:
配合要求高的镀后必须再加工,

网友:
配合要求高的电镀后抛光,本来高精度就是高成本。

网友:
如果工件小就跟镀铬的师傅沟通一下,叫他注意控制一下镀铬时间。

网友:
电镀的时候把关键尺寸的孔堵起来,把关键尺寸的部位做保护!

网友:
试试化学镀铬能否改善楼主的问题。

一般镀铬存在有尖角效应,这很难被克服。

有精度的工件都是先镀再磨,要先预留镀层厚度,使镀后尺寸超过后再磨到尺寸公差内。

网友(点评):
关键是现在的轴承孔也这样,看样我们是得改下工艺了

网友:
均匀性差,应该是镀硬铬??
试一下氮化铬,或者CrTiN,均匀性好,磨耗率也比HCr好,当然,一般来说,价格也很好。。。。

网友:
工件镀铬还要注意挂具挂的位置,不考虑电位差乱挂一气是不行的,一般过盈配合的面是不镀的,精面镀0.1~0.15厚然后再磨,保护好定位基准(如中心孔)。孔内镀铬有点难度,你们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点评):
孔不深的,深的话也不行,这要看孔的直径的大小看孔镀的深度,上次40的盲孔深度也就20mm

网友(点评):
轴承位为什么要镀?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我们要镀的话是整体一个零件去镀的,所以有点出入

网友:
镀层8个谬到一丝,做的好镀鉻的都能做到,然后做精尺寸的时候算好,做大一或做小一丝

网友:
都有这样的情况了,要是要求不严的话就度后加工了,要是要求严的话,给度前和度后尺寸,检验严一些。

网友:
精度高的还是要磨一下的,以前做模具就是的,表面处理后需要再微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