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帮忙 看看是什么材质

楼主(2014-03-25):
C 含量 0.400  ,Si 含量 0.231 ,Mn 含量 0.644,Cr 含量 0.037

网友:
C 含量 0.400 表示是不锈钢吧,具体的型号,我不敢乱说,怕误导你!

网友(点评):
镍,电脑出了点问题

网友:
不锈钢的决定因素不在 C 的含量,是 Cr 和 N

楼主:
Ni 含量是 0.007

网友:
补充一句,合金元素含量低于1.5%时 不用标数字,只标元素符号名称即可

网友:
手册生没有?

网友:
合金结构钢 低合金中碳钢

网友A:
中碳可热处理结构钢吧?最初以为是高碳工具钢,查了0.6%以上才算高碳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碳可热处理结构钢吧?最初以为是高碳工具钢,查了0.6%以上才算高碳钢

哦 谢谢

网友:
合金钢,我查过是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