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一整摞筛网一片片的分开来?

楼主(2014-03-25):
工作中遇到一个瓶颈,有个设备需要把筛网一片片的输送进去,但是为了减少人力,需要将一整摞厚度一样大小一样的筛网一片片的分开来,具体筛网规格有多种:直径100——300mm,厚度0.1——0.5mm,材料有铁和不锈钢,初步设想了用磁吸,但不行不稳定并且有不锈钢,用气吸的话,它中间又有孔,求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真空吸盘?n多小孔,总有不透气的。

网友B:
借鉴舰载直升机的“鱼叉”助降系统或挖掘机抓钳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吸盘?n多小孔,总有不透气的。

筛网就是一根根的细铁丝或不锈钢丝编成的,然后冲订冲成圆形,吸盘是真的不行,确实上面都是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鉴舰载直升机的“鱼叉”助降系统或挖掘机抓钳器

你说的两种东西我不是太了解,但是我觉得,因为工件太薄了,把其中一片从一摞上分出来会让它变形啊

网友(点评):
有图片就好了

楼主:
图片是其中三种不同的筛网,有铁有不锈钢,刚用冲床冲出是一摞摞的

网友:
用粘扣带可以吗

网友C:
改用卷网吧,冲床分切与送料联在一起,冲一个送一个,要不很难,这种网子放在一起,有时人手都难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用卷网吧,冲床分切与送料联在一起,冲一个送一个,要不很难,这种网子放在一起,有时人手都难分

因为网太薄了,不可能一片片的用冲床冲出来,冲压成形时也是一摞摞的冲出来的,所以只能从一摞摞中分出,这也是很头疼的事情

网友: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做设计的要考虑这么恶心的问题,工资却很低,哎,想不明白啊

网友:
做个机构前后搓一下,或者弯曲一下,网片间发生剪切变形,这样就不会粘连了。然后分离就简单了,可以考虑打印机的进纸机构。

网友:
为什么要“冲压成形时也是一摞摞的冲出来的”?冲压成形的下一道工序很快吗? 下一道工序需要一张网片,冲压成形就出一张网片,不形成堆积就不要分离

网友(2021-04-16):
LZ进展如何了?

网友:
分张器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