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包装的机器,速度每小时2000个

楼主(2014-03-25):
最近接到一个单,要求做一个自动包装的机器,速度每小时2000个。以下是样板图片说明。
客户也接受PE袋由机器用卷料制作。也就是说一卷PE膜放到机器上面,再把电池放入PE膜内,再经过裁切和热熔
及翻转PE袋达到完成装袋的目的,但是这样做的话所有的动作都堆积在一个地方完成,第一动作干涉太大,机构不好
做,第二所有动作都在同一个位置上,速度肯定达不到。

网友A:
枕式包装机

网友B:
1.8秒一个,这速度那是相当的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秒一个,这速度那是相当的快了

我在想包装袋用整卷的PE膜来做怎么样能保证速度和袋子的熔切及翻转

网友(点评):
优酷上有视频,可以去看看。前几天我公司进行自动化培训就放了一些这样的视频,自动化程度相当高,几乎无人化,生产效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枕式包装机

完成不了,我这有一个面是不封的,而是翻转90°后双面胶粘贴在一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完成不了,我这有一个面是不封的,而是翻转90°后双面胶粘贴在一起的

你是说用料卷放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用料卷放料吗?

是啊,用整卷的PE膜装袋的同时顺便把袋子也做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在想包装袋用整卷的PE膜来做怎么样能保证速度和袋子的熔切及翻转

都找过了,没有类似的,一般都是四面全封的。

网友:
用给袋机吧,装完后封底口。

网友C:
一台机不知道多少钱,也不知道量有多大,一个小时2000,一天2W,一个月60万,一年720W。4个人一个小时2000个应该没什么问题,一年下来,4个人工资加起来16万差不多了,搞这台机械如果设计制造维护加起来超过16万就是亏本了。想清楚再做啊。还有就是一定要这种封装吗?

网友(点评):
自动化设备不是按2-3年算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台机不知道多少钱,也不知道量有多大,一个小时2000,一天2W,一个月60万,一年720W。4个人一个小时2000个 ...

最后一句话最关键:还有就是一定要这种封装吗?

如果改封装方式,还是这个塑料袋,会快很多,省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台机不知道多少钱,也不知道量有多大,一个小时2000,一天2W,一个月60万,一年720W。4个人一个小时2000个 ...

量确实有那么大,用这种袋子的原因是要抽检方便,抽检后直接再合上袋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台机不知道多少钱,也不知道量有多大,一个小时2000,一天2W,一个月60万,一年720W。4个人一个小时2000个 ...

量确实有那么大,用这种袋子的原因是要抽检方便,抽检后直接再合上袋子就可以了。至于成本的话应该不会太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曾经做过类似的机器,对这个比较熟悉。楼主可以联系我。

等级太低,连留言都留不了。要不你加下我QQ吧。449257713

网友:
这速度够快啊

网友(2014-05-04):
这个用枕式包装机就可以完成了,袋上那个黑色的图案可直接印在卷料上。

网友:
我想请问一下大虾们开箱机有热溶胶封的吗?能不能给点资料182395033@qq.com

网友(2015-02-27):
兄弟,你这设备成型没啊?我最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E(2015-09-30):
我公司现在就有用这种机器,用来包装电池的,视频上传不上,其实不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公司现在就有用这种机器,用来包装电池的,视频上传不上,其实不复杂的...

设备标配功能:手机电池入塑料袋包装;
兼容封口及不封口功能;
设备选配功能:包装袋打孔功能;
成品上料单个移载功能;
适用产口规格: Max:90 * 90 * 12
(长宽厚/mm) Min:30 * 30 * 3
设备标准产能: UPH= 2000 ~ 2800 pcs
设备外观尺寸: 1100*800*750 (单位:mm)

设备特点
•适用多种材质的包装材料;(PE.PO.PP.CPE等)
•产品包装效果美观.大方;
•极大降低产品的包装成本;(原材料使用卷料)
•专注工艺及技术,成熟可靠,效率高;
•设备结构轻巧,操作便利,能耗低;(0.5 KW)
•设备功能齐全,兼容性强,扩展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