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设计一台石子饼(陕西小吃)生产机

楼主(2014-03-25):
各位大神,本人目前正在做毕业设计。需要设计一台石子饼生产机,就是陕西地区特有的一种地方小吃,类似烤馕。其主体包括三部分,有恒温收集箱(收集存储石子,兼具加热石子功能,需达到250℃),石子运输设施(就是讲石子由低处抬升到高处,目前考虑用螺旋搅龙装置),加工锅板(使生饼烤熟,同样要加热)。

目前方案需要由单片机控制温度变化,指令电机运动等,感觉比较复杂,而且老师说搅龙是连续提升的,而我这套装置需要分两次提升石子,比较迷茫,恳求大神指导,给出建议。

网友:
大约是85年吃过这种饼,口感不错。可能是面粉打得好。

网友A:
这个没必要真的用石子来加热饼把,把板做成是自大小的凹凸状,然后加热板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必要真的用石子来加热饼把,把板做成是自大小的凹凸状,然后加热板不行吗?

主要是希望保有原始的风味口感,因为单纯用金属板加热会发硬,口感差,所以寄希望于真正的石子,但是又希望有石子收集重复利用机构,我接触的不多,所以就犯难了。

网友B:
用斗式提升机解决间歇提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斗式提升机解决间歇提升呢?

谢谢,目前已经确定用料斗车定量提升石子,但是石子如何被分割为两份又成了问题。目前考虑有三种方式:将下层石子在烤盘底层固定住,每次只运输上层石子;利用一整张饼分割上下层石子,料斗车利用阀门分时提升石子;利用容积分割装置固定分离上下层石子,即一个空间只允许容纳上层石子,另一个空间只是下层石子,利用机械结构分离。目前还无法确定哪一种更合适。此外,机械强度校核及元器件选型尺寸也要考虑,很烦躁。

网友:
石子饼现在多少钱一张?大约每小时能够烙多少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设计成功了 我一定买i一个

以前去西安,没见过石子饼,不知道其味道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去西安,没见过石子饼,不知道其味道如何?

我也只是看视频里临潼那里有手工加工的,据说不错,我只吃过超市里卖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样 设计成功了么 方便留下QQ   么 一起探讨下

其实这是我的毕业设计了,当初想法很简单,就是混过去罢了,不过目前来看还是有点必要的,我的想法也不成熟,最后也只是出个方案而已,会涉及到单片机、传感器、电热元件等,我只能尽量弄了。扣扣是309006187.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是我的毕业设计了,当初想法很简单,就是混过去罢了,不过目前来看还是有点必要的,我的想法也不成 ...

做出来后,可以出去摆大排档战城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只是看视频里临潼那里有手工加工的,据说不错,我只吃过超市里卖的那种。

请回复7L的问题;价格和速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回复7L的问题;价格和速度如何?

天,如果你问临潼那边的情况我是真的不知道啊,人家使用铁鏊子加工的,感觉最迟8min可以加工直径15cm的饼5张左右。我自己的机器还没规划好时间呢。

网友E:
是不是能借鉴已有的机器,不会都是传统工艺吧,应该有批量生产的机器

网友F:
螺旋输送机还是改成刮板式或者斗提式的比较好,饼容易被挤坏

网友G:
用斗式提升机分两次间歇提升单片机控制。用绞龙也行,绞龙绞上料仓料仓下设卸料器结构也行。

网友H:
我认为,主要考虑耐热性能,再有既然是食品设备,还要考虑卫生以及国家标准

网友(2014-04-24):
用螺旋式提升机还不如用刮板式提升机,原因是LZ要提升是石子

网友:
感觉高大上啊,还有这种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能借鉴已有的机器,不会都是传统工艺吧,应该有批量生产的机器

目前批量生产使用的是已有的烙饼机,就是做葱花饼的那种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螺旋输送机还是改成刮板式或者斗提式的比较好,饼容易被挤坏

输送机是用来运送石子的,人工放入生饼和取熟饼,我自己也感觉单纯运送石子其实挺浪费的,但这不是做毕设嘛,我自己的能力也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斗式提升机分两次间歇提升单片机控制。用绞龙也行,绞龙绞上料仓料仓下设卸料器结构也行。

确实如此,目前就改为了单料斗车结构了,还要单片机控制温度及衔接好动作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认为,主要考虑耐热性能,再有既然是食品设备,还要考虑卫生以及国家标准

目前我所能想到的隔热保温措施是使用硅酸铝纤维填充外壁,配合隔热材料。至于卫生条件啥的,我真的捉襟见肘了,因为石子要涂油,还要被运输,尽量封闭吧。

网友(2019-07-09):
引用 楼主:
目前我所能想到的隔热保温措施是使用硅酸铝纤维填充外壁,配合隔热材料。至于卫生条件啥的,我真的捉襟见 ...

lz现在进展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