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钢与方管和钢板应该选哪个?

楼主(2014-03-25):
想弄一个四工位的专机,主要用于打M16的螺丝孔并攻丝,现在不知道选择哪个材料当底座合适了。* L5 J8 G; [" Z$ k( D
低成本方案,钻孔动力头水平运动,靠气缸进给。

网友:
钢板无疑,起码20mm厚度,磨床加工下

网友(点评):
低成本方案部考虑磨床了,焊接出来后铣床找平,然后上直线光杠,不平的地方用硅钢片垫

网友(点评):
槽钢跟方管这两个比哪个合适一点?

网友(点评):
用磨床磨块板很贵吗?

网友(点评):
在我这边很贵,因为小件散件没人愿意干!

网友:
强度允许,选择方管好些吧

网友:
如果强度够的话,震动不明显,就选用槽钢吧

网友:
用槽钢的多一些,槽钢是热轧成形的。同等规格方管要比槽钢薄,强度就要差一些,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我一般用方管跟铁板结合来用,槽钢也经常用。方管焊接后,外观比较不错!

网友:
用槽钢吧

网友:
用方管,强度方面可以通过增加尺寸和壁厚解决,关键我是认为方管更美观,必要的走线也可以隐藏起来

网友:
为啥不用H型钢啊,我们厂大一点的架子都是H型钢的,感觉强度,刚性都很好,用钢板做加强筋板,提高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