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8 UNS-2B内螺纹,请教

楼主(2014-03-25):
这样的内螺纹用数控车加工,深度约为6,用什么刀具啊??这么小的内螺纹刀,可以定做吗???

网友:
大概尺寸如下:
大径4.82mm、小径4.19mm、螺距应是0.5292mm!
这么小还用车的吗?不是吧。
买丝锥吧,不过我估计不好买啊,还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
这是属于什么螺纹,,,不可以直接用数控车嘛

网友A:
直接攻丝出来。美标的,不会很贵的。以前加工8-36一根进口的不过二三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攻丝出来。美标的,不会很贵的。以前加工8-36一根进口的不过二三十。

是可以定到,价格貌似40大洋。这个螺纹有深度要求,可以直接攻出吗??

网友B:
用丝锥直接做。那么小很难车的。
这种我们做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丝锥直接做。那么小很难车的。
这种我们做的多了。

是盲孔的,深约6,螺纹有效深度约为5.2,可以用丝锥攻吗???

网友A:
我加工8-36深度14毫米,用osg螺旋丝锥磨平了干,1700个孔交换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加工8-36深度14毫米,用osg螺旋丝锥磨平了干,1700个孔交换一次。

你用的设备是什么???加工中心还是攻丝机????

网友C:
盲孔选 螺旋丝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设备是什么???加工中心还是攻丝机????

日本兄弟钻攻中心。油切。切速720/508。偶尔使用日本东洋的多轴攻丝机做,但是寿命不好。三五百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兄弟钻攻中心。油切。切速720/508。偶尔使用日本东洋的多轴攻丝机做,但是寿命不好。三五百一根。
 ...

你拿雷明顿跟我汉阳造玩狙击,你玩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盲孔选 螺旋丝锥

谢谢,可以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拿雷明顿跟我汉阳造玩狙击,你玩我啊???

这个么,呵呵。公司鬼子的钱多,不在乎。那我告诉你,整个工件13个孔,全部用加工中心做出来,你认为加工费用是多少钱?还是那句话,鬼子有钱不在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么,呵呵。公司鬼子的钱多,不在乎。那我告诉你,整个工件13个孔,全部用加工中心做出来,你认为加工 ...

其实,机器本就是为生产服务的,有实力的公司人舒服。

楼主(2014-06-23):
引用 网友A:
直接攻丝出来。美标的,不会很贵的。以前加工8-36一根进口的不过二三十。

请教一下,加工中心加工M2.5*0.45,底孔深6.2,攻丝有效深5.3,用螺旋丝锥加工,一根丝维干不了三十个孔,很是郁闷。请教一下,这个丝锥的加工参数如何选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加工中心加工M2.5*0.45,底孔深6.2,攻丝有效深5.3,用螺旋丝锥加工,一根丝维干不了三十个孔, ...

什么材料?底孔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材料?底孔多大?

材料1215.底孔2.1.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1215.底孔2.1.

依据我这边做24L的m3x9的经验,转速480。直槽刃倾丝锥,充分的冷却冲洗。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1215.底孔2.1.

小螺纹加工平常我们会注意,丝攻的种类,切削液种类及浓度,底孔的实际深度,刀柄跳动及筒夹的选择,底孔大小,底孔深度如果没限制可以加深些,转速降低些,观察下断的丝攻情况,如果每次断的都一样,有时可以发现其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