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W 弹簧的画法

楼主(2014-03-25):
是端面平齐的 那种弹簧哦

楼主:
补充下  还有 拉簧

网友:
用曲线命令,里面有一项螺旋线指令。弄好螺旋线后用扫描,你试试。

网友:
同楼上,断面齐平的话,就修改下不同高度的螺距,然后断面切除就平整了。

迈迪三维里面就有,加载一个弹簧,然后你看看他怎么画的,你就知道了。

网友:
弹簧没必要画吧,运动算例里面可以加载

网友:
就是扫描螺旋线,最后再上下切一刀就行。

网友:
请教一下SW中的字体怎么改啊?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