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皮带的基准宽度与带轮的基准直径

楼主(2014-03-26):
学习带传动过程中,看到了皮带的“基准宽度”与带轮的“基准直径”,
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个基准的位置是如何确定的?好像有人说是中性层位置,即在皮带拉近过程中尺寸不变的位置?对吗?
是否与节圆有关系?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皮带轮的基准直径?
皮带轮有这个参数么,我是使用端的。我只知道皮带轮 有齿数,齿距/形,皮带宽,有无法兰,内孔直径,这几个参数就把皮带轮确定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轮的基准直径?
皮带轮有这个参数么,我是使用端的。我只知道皮带轮 有齿数,齿距/形,皮带宽,有无法 ...

您说的是同步带吧?我这里说的是V带与多楔带。没有讲清楚,抱歉。